[求助] NMOS的vds的大小有什么风险

楼主(2021-05-31):
若NMOS的vds 设置范围【-500mv~5.25v】那么,若小于-500mv有什么风险呢?

网友:
体二极管会导通

楼主:
这个是在很短时间内存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NMOS漏端出现了一个负电压的过冲,短时间的 体二级管导通会有什么影响吗?
等大佬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