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放大器的bandgap性能如何?

楼主(2021-05-31):
最近设计bandgap,进行蒙特卡洛仿真时发现误差放大器的offset简直就是我的噩梦,仿真结果显示一个σ竟然有30mV。我不想对放大器进行斩波(chop)来消失调,所以想使用拉扎维写的《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第二版)》第十二章所提到的结构,简化图如下所示。

没啥量产经验,所以想请教各位,这种结构靠谱吗?跟有放大器的bandgap相比,有什么优势和劣势?谢谢!!

网友A:
有运放一个sigma在3mV左右,这个结构靠谱的。
但没运放有30mV,感觉有点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运放一个sigma在3mV左右,这个结构靠谱的。
但没运放有30mV,感觉有点太大了。 ...

感谢回复。我现在的版本是带放大器的,一个σ有3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现在的版本是带放大器的,一个σ有30mV

带运放面积不吃紧的话,一个σ做到5mV应该没什么问题的。看看MC仿真的mismatch contribution优化一下运放。

网友:
不需要斩波吧 你是上面工艺啊 加一个pre-amp 应该能压到10mV吧

网友B:
σ和器件的尺寸有关。加大器件尺寸,σ会减小。
这个图的psr一般,Cascode结构psr会好些,但最小工作电压会抬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现在的版本是带放大器的,一个σ有30mV

你好!想请问下你所说的 1σ 指的是 BG输出电压的 蒙卡Std Dev值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σ和器件的尺寸有关。加大器件尺寸,σ会减小。
这个图的psr一般,Cascode结构psr会好些,但最小工作电压会 ...

我现在也采用cascode结构,准备用LDO供电。最坏情况下,最小工作电压是3V,所以应该能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想请问下你所说的 1σ 指的是 BG输出电压的 蒙卡Std Dev值吗?
谢谢!
...

嗯呐

网友:
老哥,能教教蒙特卡洛仿真吗,我用的IC617。smic55 一直没跑成功

网友D:
这个本质上也是运放啊,只是是电流放大的运放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本质上也是运放啊,只是是电流放大的运放而已

电流放大器??
这种结构量产靠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放大器??
这种结构量产靠谱吗?

靠谱的,我们产品里面用这个。

网友E:
如果你的offset特别大,应该去优化你的电路,而不是换结构。
换到PTAT这种,offset无非就从原来的运放换到了电流镜像这里,如果你没搞明白怎么降低offset,换个结构结果还是一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offset特别大,应该去优化你的电路,而不是换结构。
换到PTAT这种,offset无非就从原来的运放换到 ...

同意你的观点哈。这几天接着搞了一下bandgap的蒙特卡洛仿真。对这两种结构做了一下对比,略微总结如下:
1.对于有放大器的带隙结构,放大器的失调(offset)是比较致命的存在,没有优化之前,一个σ达到了60mV,相反,三极管和电阻不匹配产生的影响要小很多很多。我在调试这种带隙时,增大了放大器输入管的面积和跨导,增大了负载管的面积并减小了负载管的跨导。不过版图面积受限,管子没有太大的增加。现在一个σ能达到4.5mV。
2.对于没有放大器的带隙结构,仿真结果显示其失调比有放大器的带隙结构要小一些。在没有优化之前,一个σ会有14mV左右。仍然是采用增加晶体管面积的方法来减小失调。现在一个σ也在4.2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