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tex_m3代码区同时存在FLASH和SRAM代码存储问题

楼主(2021-05-31):
如果CODE区同时使用了FLASH和SRAM,这个SRAM是当作数据存储器用吗?如果是,怎么让CPU识别并且将数据存储在SRAM中呢

网友(2021-07-22):
code区的SRAM不是数据SRAM(不是存储程序运行过程中变量的SRAM),本质上来讲,还是一个指令存储器,当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常量(constant)。至于怎么把数据弄进去,很简单了。对于flash,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把数据下载进去,那么对于这块SRAM也可以这么做,只不过数据掉电或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