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源滤波器使用的放大器有什么要求?放大器的GBW通常需要100倍滤波器截止频率,为什么?

楼主(2021-05-31):
如题所问,希望各位大佬能予以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小弟试着分析分析,GBW是单位增益,是增益与频率的乘积,现在滤波器的频率已知,则GBW除以频率就是增益,也就是现在要求放大器的增益为100倍,100倍是系统要求的吧。

网友:
有源滤波器中,运放的增益带宽积越大,运放的非理想性对滤波函数的影响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