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less标准单元库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21-05-31):
请教各位大佬,最近在做标准单元库寄生参数提取相关的工作,请问tapless的标准单元库在做寄生参数提取的过程中需要将core cell连接tap cell之后再进行提参吗,感谢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你用的哪代工艺,如果是比较老的工艺,无所谓,如果先进工艺,不仅仅是拼TAPCELL了。

抽取的时候,其实主要是抽取两个部分,一是器件参数,也就是各种版图效应参数,先进工艺中的WPE/LOD/PSE/OSE等等;二是后端金属的RC寄生;衬底的寄生网络目前还没有抽取的。

所以TAPCELL放不放,主要是看是不是影响版图效应参数的抽取,如果是老工艺,0.13或者更老器件模型本身就没有版图效应参数,哪就无所谓。

如果是先进工艺,65或者更先进的工艺,就需要考虑很多了,不仅仅是TAPCELL的拼接了。附图是TSMC在28nm给的建议。如果是类似或者更先进工艺,我个人强烈建议你咨询FAB和库的厂商,考虑周全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哪代工艺,如果是比较老的工艺,无所谓,如果先进工艺,不仅仅是拼TAPCELL了。

抽取的时候,其实 ...

很有参考价值,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小弟用的是GF的22nmFDSOI工艺,PDK包里没有找到有关characterization的guideline(也可能我疏漏了),目前是在校学生联系fab对我来说可能不太现实。目前暂时按照您给的图例进行拼接和提参了,如果大佬您方便的话,可以麻烦您上传一份guideline文件或者多几张截图可以吗,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2022-12-19):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哪代工艺,如果是比较老的工艺,无所谓,如果先进工艺,不仅仅是拼TAPCELL了。

抽取的时候,其实 ...

你好,请问这个截图出自哪个文档呢,我最近也在提寄生参数,希望详细阅读一下。

网友(2023-03-10):
您好,楼主,能提供一下完整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