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C 设计 小白求助 verilog

楼主(2021-05-31):
问题求助,我想设置一个口,可以让N等于1-256 每种N会出不同的结果,这样的口怎么设置啊 我现在只能是自己设置成parameter N=5  或者 parameter N=6这样 没办法,在testbench里面设置 小白求助 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做。

网友:
参数传递。

网友:
module A (parameter N=8'h5)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div_o
);

reg [7:0] cnt;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if(rst) cnt <= #1 N;
else cnt <= #1 cnt +1;

assign div_o = cnt[7];
endmodule

网友:
testbench 在例化该模块时,加上参数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