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LVS报错,求大佬帮帮忙

楼主(2021-05-31):
(图片)

网友A:
信息量太少了 感觉是你版图多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太少了 感觉是你版图多接了

什么是版图多接呀?如果是这样用什么办法消除呢?

网友:
cdl 中这条net 只接了76 个点, 但在gds 中接了170 个点

网友:
LVS debug,
第一,首先看有没有pg shorts
第二,看整个report的top的information, 看layout的device的数量和netlist的device的个数是否匹配。
第三,先修掉和PG相关的问题
第四,再debug signal 的问题;  你这个report 看起来象signal short 引起的。但是信息量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