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蒙特卡罗仿真问题

楼主(2021-05-31):
TSMC18工艺,跑蒙特卡罗仿真,一直报这个错误

各位大佬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库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库用错了?

我里面的仿真是PSS,但是PSS里面用harmonic balance就报这个错误,用shooting就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仿真库用错了?

主要我不知道mc的仿真库应该怎么设置,我都调成mc了,但还是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