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写的计数器出现负数怎么回事?

楼主(2021-05-31):
(图片)

网友:
你選錯進制了

网友A:
改成无符号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无符号数

我没有定义为有符号数啊  不是默认的是无符号数吗

网友B:
波形图上显示改为unsigned,别改成decimal

网友C:
modelsim仿真输出的波形,可以选择每个信号显示的进制类型,默认应该是十六进制。你图中的ms是选择的signed decim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图上显示改为unsigned,别改成decimal

好的 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elsim仿真输出的波形,可以选择每个信号显示的进制类型,默认应该是十六进制。你图中的ms是选择的signed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