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型DAC的问题

楼主(2021-05-31):
如图,这是《数据转换器》书上的电容型DAC,为什么第一个图没有失调抵消功能,第二个图的电路就有呢。这个怎么分析呢?

网友A:
第二幅图其实就是个auto-zeroing的电路。假设在第一幅图里,放大器存在Vos的offset,如果放大器为理想放大器(有无穷大增益),那么Vout=Vdac+Vos. 在第二幅图里,加了一个reset phase,在phiR时,放大器的offset被储存在上面的2^nCu里(虽然我感觉这里应该使用的是(2^n-1)Cu)。在下一个phase phiDAC里,2^nCu在放大器的反馈回路里,DAC上的电荷转移到2^nCu上,叠加在了2^nCu之前已经有了的offset上,抵消了放大器自己的offset,所以offset就消除了。
总的来说就是先把offset储存在一个电容上,再在放大时把这个offset补回来。不知道这样你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幅图其实就是个auto-zeroing的电路。假设在第一幅图里,放大器存在Vos的offset,如果放大器为理想放大 ...

我理解您的意思,我之前一直以为第一张图也是可以存储失调电压的,因为在复位的时候,单位增益,Vout=Vos;复位之后,也有Vos,这样就抵消了。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单位增益,是抵消不了Vos的,因为Vout在任何时刻都等于运放的V+,不会和复位的Vos抵消。感谢解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