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怎么用skill脚本画版图

楼主(2021-05-31):
本人新手一枚,求问各位大神怎么用脚本画版图,比如我要用脚本画一个圆,同时,建一个topcell,把这个圆插入进去,请问怎么写脚本呀

网友A:
先用 dbCreateEllipse创建一个圆,然后用dbCreateParamInstByMasterName调用器件。如果想cell也由程序创建,可以用dbOpenCellViewByType()

网友B(2023-07-07):
引用 网友A:
先用 dbCreateEllipse创建一个圆,然后用dbCreateParamInstByMasterName调用器件。如果想cell也由程序创建 ...

大神。环形怎么写

网友C(2024-01-17):
引用 网友B:
大神。环形怎么写

leHiCreateDonut()

这是同心圆环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HiCreateDonut()

这是同心圆环

感谢!

网友D(2024-03-22):
引用 网友C:
leHiCreateDonut()

这是同心圆环

大神,那一定夹角的开口圆弧怎么写啊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D:
大神,那一定夹角的开口圆弧怎么写啊

圆弧用dbcreateA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