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理解chopper对ADC谐波抑制

楼主(2021-06-01):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chopper的时候,看到了14年有篇ISSCC 提到说chopper可以改善ADC中由INL和DNL产生的偶次谐波,却无法改善其奇次谐波,不太理解原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指教,论文为附件的第一篇

网友:
我试着来解释一下:
1. 假设输入信号的频率时10‘Hz, 斩波频率是500Hz, adc具有低通性质, 斩波信号为方波(虽然图上看不是方波, 但是为了分析方便这么假设), 输入信号无谐波, 忽略1/f噪声, 白噪声和失调
2. 第一次调制以后, 输入信号被斩波信号的奇次谐波调制, 考虑到adc的低通特性, 那么输入信号第一次调制后被搬运到490Hz。也就是说adc看到的输入是490Hz。
3. 若只考虑490Hz的信号, 经过2倍过采样ADC转换以后, 这个信号的谐波位于, f2=980Hz, f3=470Hz, f4=960Hz处。
4. 经过第二次调制以后, 输入信号被搬运回10Hz处, 而f2 f4被搬运到带外, f3被搬运到30Hz处。从而可以看出斩波对奇数次谐波没有抑制作用。
如果想更直观的理解, 可以做一个simulink模型看看电路里个点的频谱。希望这个回答能帮到你, 也希望高山不吝赐教。

网友:
不懂chopper,围观中。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差分输入能够抑制偶次谐波,而chopper解决的就是差分输入的匹配问题,所以改善的自然也是偶次谐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入能够抑制偶次谐波,而chopper解决的就是差分输入的匹配问题,所以改善的自然也是偶次谐波了 ...

你说的有理,但是这里其不是消除偶次谐波,而是将偶次谐波移到频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着来解释一下:
1. 假设输入信号的频率时10‘Hz, 斩波频率是500Hz, adc具有低通性质, 斩波信号为方 ...

谢谢,我通过整体频率变化已经推出来了,但是没有你这个直接,你以前做过chopper,我最近在学,不知道能不能方便加个好友,后面可能有问题向你讨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