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输入失调电压蒙特卡洛仿真问题

楼主(2021-06-01):
做了一个比较器,想放输入失调电压,然后按照论坛里大佬的方法搭建的测试电路(http://bbs.eetop.cn/thread-441803-1-3.html?_dsign=04d751c1),但是蒙特卡洛仿真的标准差几乎为零,对图像放大看也是有随机现象的。
库用的是smic018的,工艺角选用了mos_mc,具体设置见图。
希望大佬能帮忙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所在了,因为加了D触发器导致vout_q信号只会在同一时间上升,因此测得失调电压的方差特别小,去掉D触发器测得结果就正常了。

网友A(2022-09-11):
请问MOS管需要用.mis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MOS管需要用.mis的吗

跑MC需要用库里带ckt或者带mis后缀的器件,也见过那种不带后缀可以直接跑MC的pkd,具体看你用的pdk里模型文件吧。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搭测带有积分器那个testbench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是搭测带有积分器那个testbench吗

对的,积分器是ahdlLib里的理想积分器。

网友C(2022-10-16):
你好,可以发一下蒙特卡洛仿真的testbench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发一下蒙特卡洛仿真的testbench看看吗

目前有两种testbench,一种使用积分器,另一种使用斜坡,这是我拿理想的动态比较器仿真的,因此没仿蒙特卡洛。方法一:
方法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发一下蒙特卡洛仿真的testbench看看吗

比较器的offset给了20uV,这是具体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器的offset给了20uV,这是具体代码:

非常感谢

网友D(2023-07-06):
你好,可以看一下你最终的仿真电路吗?还有就是上面你们提到的这个蒙特卡洛仿真的testbench,在哪里用到了呢

网友E(2023-09-24):
您好,麻烦问一下你看到那个tran仿真的波形后,是不是通过比较输入信号波形的差值大概就可以得出失调的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两种testbench,一种使用积分器,另一种使用斜坡,这是我拿理想的动态比较器仿真的,因此没仿蒙特 ...

不是还需要一个理想放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以看一下你最终的仿真电路吗?还有就是上面你们提到的这个蒙特卡洛仿真的testbench,在哪里用到了 ...

1、现在毕业了,仿真电路没有了。
2、Monte Carlo仿真是将建好的testbench添加pdk给的mc模型进行仿真,跑几百上千个点,得到一个统计数据,一般取3σ作为失调,具体教程论坛里应该有。
3、latch的失调,推荐使用BV13P4y1Z7eT给的方法仿真,这个方法速度比较快,trans跑几个周期就可以得到失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好,麻烦问一下你看到那个tran仿真的波形后,是不是通过比较输入信号波形的差值大概就可以得出失调的大小 ...

是的,需要保证给的斜坡斜率足够小,至少一个时钟周期内斜坡上升小于你的失调电压。另外,仿真的时候最好将上升斜坡和下降斜坡一起仿真,两者的失调可能不同。推荐看一下BV13P4y1Z7eT,这个方法仿真速度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保证给的斜坡斜率足够小,至少一个时钟周期内斜坡上升小于你的失调电压。另外,仿真的时候最好 ...

这个在哪看呀,我没搜到

网友(2023-11-17):
您好 方便问下 积分器里面参数怎么设置吗

网友(2024-04-10):
引用 楼主:
1、现在毕业了,仿真电路没有了。
2、Monte Carlo仿真是将建好的testbench添加pdk给的mc模型进行仿真,跑 ...

请问那个BV13P4y1Z7eT在哪里找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