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mmy

楼主(2021-06-01):
请问有人可以详细介绍一下dummy的定义以及用途么?

网友A:
作用都是营造环境,在实际的制造中可以去除LDE (Layout Design Effect)效应,比如:
1 LOD (Length of Diffusion)。STI stress造成的channel形变;
2 Poly Proximity Effect,多晶硅临近效应。
PS:两种方式,一个是插dummy cell,一个是在dummy层上直接画图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用都是营造环境,在实际的制造中可以去除LDE (Layout Design Effect)效应,比如:
1 LOD (Length of D ...

前辈您好,请教下,dummary cell是什么加?因为我们一般只加dummary metal,另外都是工具来自动加,需要手动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请教下,dummary cell是什么加?因为我们一般只加dummary metal,另外都是工具来自动加,需要 ...

stand cell team不仅会提供stand cell,还会提供dummy cell。之后可以做一个脚本,自动插入dummy cell就好了。你说的dummy metal,应该是为了解决CMP的问题,满足metal density加入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and cell team不仅会提供stand cell,还会提供dummy cell。之后可以做一个脚本,自动插入dummy cell就 ...

Layout需要加dummary cell?我在PR时好像没有加过
另外,CMP是什么,满足metal density的目的是?感觉不是很懂,还请前辈指教

网友:
layout加dummy cell是为了保证电路中关键器件的匹配性一致,包括参杂环境和应用环境。dummy metal一般是为了保证芯片层次上金属的均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ayout需要加dummary cell?我在PR时好像没有加过
另外,CMP是什么,满足metal density的目的是?感觉不是 ...

1 PR是啥,我们说法可能不一样哈哈哈有专门的人负责插dummy。
2 CMP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hing),化学机械研磨。具体操作就不赘述了。
3 CMP中,pattern density与line width(线宽)都需要得到控制,因为这会影响到CMP之后的表面平整性,进而影响良率。具体点,如果pattern density不均匀,容易造成ILD (Inter Layer Dieletric介电材料)过度刻蚀(erosion)与金属凹陷(dishing)。所以,在pattern density不足的地方,就会插dummy metal。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PR是啥,我们说法可能不一样哈哈哈有专门的人负责插dummy。
2 CMP (Chemical Mechanical Polis ...

哈哈哈,我们可能叫法一样,我是做数字后端的,全称是place&routing工程师,简称PR,我在后端(PR)实现时,并没有加过dummary cell,所以,我的理解,是不是数字电路是不用加dummary的?

网友A:
啊PR,我老是条件反射成光刻胶哈哈哈。据我所知,数字后端需要加dummy的,可能你没接触到?做底层模块的时候,也就是合入chip前不需要加dummy,填filler就行了。
还有,别打错了,不是dummary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PR,我老是条件反射成光刻胶哈哈哈。据我所知,数字后端需要加dummy的,可能你没接触到?做底层模块的时 ...

你的意思是在block level时,不需要加dummy cell,这个是在top加的?可能我没做过top,不太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在block level时,不需要加dummy cell,这个是在top加的?可能我没做过top,不太了解
...

这个在sta signoff的时候都需要加,因为加入这些东西会影响rc,进而影响时序的,这个东西有在pr工具里面插,也有在calibre中加的,一般用calibre加的比较多,
同时加这个还可能会引起drc,尤其是模块边界的地方,
所以一般是block在抽spef的时候加入,chip在merge block gds的时候不加,
merge完以后再加,当然也有公司是block 就加进去了,然后chip再去merge。
上面说的是正常流程。
特例是海思,sta signoff的时候也不加,因为他们做时序检查时候加的margin足够大,自信能cover住 dummy的影响。

而且不同的工艺dummy对时序的影响也不同,tsmc的相对比较小,intel的工艺影响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sta signoff的时候都需要加,因为加入这些东西会影响rc,进而影响时序的,这个东西有在pr工具里面 ...

请教前辈,有两个疑问:
第一,同时加这个还可能会引起drc,尤其是模块边界的地方,为什么边界会容易有DRC
第二,你说的这些是dummy metal,还是dummy 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