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etraMax生成的stil文件怎么将非芯片管脚的输入输出屏蔽掉

楼主(2021-06-01):
数字模块的输入输出有一些信号并不是芯片管脚,而是给到模拟电路的一些参数信息和模拟电路传递的一些信息,这时TetraMax要怎么设置将这些input和output屏蔽,并且不出现在生成的. stil文件

网友A:
外面套一个芯片的TOP层,例化数字模块和一个模拟的空壳,用新的top电路去跑tmax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套一个芯片的TOP层,例化数字模块和一个模拟的空壳,用新的top电路去跑tmax就行了 ...

修改了顶层,跟TF pattern相关的Timing slack文件也得要改。不如直接注释掉当前顶层设计模块不需要的端口信号声明,然后再生成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