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对于ST对于只有一个时钟的设计,设置时钟的源延时是否有意义?为什么?为什么要设源....

楼主(2021-06-01):
如题,对于ST对于只有一个时钟的设计,设置时钟的源延时是否有意义?为什么?为什么要设源延时这里贴下自己的理解
如图,这里的源延时不论是多少,其实到PIN都是一样的,对于后面的的时序收敛也没用任何影响。因此不需要设?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个设置,什么情况下会用呀?

网友A:
如果图中寄存器是采来自片外输入或是它要输出被片外采,为了精确计算还是要看到完整时钟路径的。

楼主(2021-07-30):
引用 网友A:
如果图中寄存器是采来自片外输入或是它要输出被片外采,为了精确计算还是要看到完整时钟路径的。 ...

谢谢您!!回头系统的学习下,请问您就是学习SG还有lab 应该基本上可以入门了吗。给做设计打基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回头系统的学习下,请问您就是学习SG还有lab 应该基本上可以入门了吗。给做设计打基础 ...

入门命令的使用够了,毕竟20%的常用命令能干80%的活。

但是什么实际场景要用什么样的命令,要修改什么样的命令参数,这个是有真实的物理本质、物理含义的,这个可能得在真实的芯片项目中才能体会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命令的使用够了,毕竟20%的常用命令能干80%的活。

但是什么实际场景要用什么样的命令,要修改什么 ...

明白了!!谢谢前辈我加油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