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噪放的增益平坦度问题

楼主(2021-06-01):
做低噪放    怎么将20MHz的增益降下来,使我的增益平坦度好一点,要求频段(0.02GHz-8.5GHz)

网友A:
这个和你的电路结构有关。你需要讲清楚你的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的电路结构有关。你需要讲清楚你的电路结构。

用的是cascode结构,输入输出负反馈来调节稳定性,稳定性好了20MHz的MaxGain就下去了,但是要选取好的偏置点和尺寸,不然噪声和S21就不行了,我现在又碰到的问题是怎么选取好的偏置点和尺寸,因为我选的偏置点和尺寸要么不能稳定要么稳定了S21上不去,S11也不行了

楼主:
只调谐尺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