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2021-06-01):
做了一个LDO,图为STB仿真的增益相位曲线,想问一下,相位曲线缓慢上升应该怎么理解,对系统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有零点存在,当然是对稳定性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零点存在,当然是对稳定性更好了

请问存在零点,为什么增益曲线会降低?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工作点是否正常;
其次,stb 仿真异常一般都是设计问题;

网友C:
你先反思一下为什么相位是0°开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存在零点,为什么增益曲线会降低?

有可能是有两个极点在里面,其中一个极点被零点抵消了,所以增益曲线应该这时候是每十倍频-20db下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一下工作点是否正常;
其次,stb 仿真异常一般都是设计问题;
...

跑瞬态输出波形都正常,不过波特图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有两个极点在里面,其中一个极点被零点抵消了,所以增益曲线应该这时候是每十倍频-20db下降的 ...

一个极点被抵消,整体还是表现为极点,相位就不太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反思一下为什么相位是0°开始的

瞬态输出可以,稳定性仿真就不懂为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跑瞬态输出波形都正常,不过波特图很奇怪

仿真器可是会骗人的呦,你最好看看每个器件是否符合预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可是会骗人的呦,你最好看看每个器件是否符合预期;

好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