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输出电压有过冲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01):
这个是电路图,我发现当使能信号EN的上电速度比较快(上升时间大约5us)的时候,BG的输出Vout会有很大的过冲电压,如下图所示

另外,在正过冲之前还会有一个负电压的小过冲 约 负100~负200mV
请问是什么什么原因造成的电压过冲?  这个正电压过冲和负电压过冲量产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感激不尽!

网友A:
仿一下运放和BG的频率特性,看一下相位裕度和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一下运放和BG的频率特性,看一下相位裕度和带宽。

BG相位裕度63,单位增益带宽16.3M。
请问下这里为什么还要再看OP的增益和带宽呢?BG的增益和带宽不是应该包含了OP吗?
谢谢!

网友B:
你OP的电流源谁给啊?
要是自己产生,那么这个建立过程中,OP的工作可能是不正常的

网友C:
检查一下OP setup时输出会不会先拉0一下再回到工作点,还有左侧startup电路翻转点、速度有没问题,vbp undershoot后才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OP的电流源谁给啊?
要是自己产生,那么这个建立过程中,OP的工作可能是不正常的 ...

你好!
OP是自偏置的结构,没有外部电流源
想请问下这个过冲电压是否会有风险?是这种结构的BG都会有这种情况,还是说我哪里的设计存在缺陷?
感激不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OP是自偏置的结构,没有外部电流源
想请问下这个过冲电压是否会有风险?是这种结构的BG都会有这种 ...

看你的BG应用在哪里了,比如只是一般的电压检测参考,那么没啥问题;而如果用在LDO上,为了防止BG过冲导致LDO输出过冲,可以等BG稳定一段时间后再开启LDO。
总起来说,不会有啥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BG应用在哪里了,比如只是一般的电压检测参考,那么没啥问题;而如果用在LDO上,为了防止BG过冲导 ...

嗯我是用做普通的电压参考,应该影响不大。只是这个过冲看起来很难受,想搞掉他
这个是我瞬态的图,启动电路在过冲之前已经关掉了,所以应该不是startup的原因
只是不太明白这个过冲是怎么产生的,enable的上升沿快了过冲就出来了,enable上升得慢,过冲就消失。是OP带宽不够吗?
还麻烦您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OP setup时输出会不会先拉0一下再回到工作点,还有左侧startup电路翻转点、速度有没问题,vbp unde ...

谢谢您的回复!下图是我跑的瞬态,startup电流在过冲之前就已经关掉了,应该不是启动导致的我发现如果enable的上升沿慢一点,这个过冲就没有了,enable上升沿快,过冲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下图是我跑的瞬态,startup电流在过冲之前就已经关掉了,应该不是启动导致的我发现如果ena ...

从波形上看像setup时OP相位裕度不够,看一下setup时OP的电流,有可能是OP还没有工作在正常的状态。

网友D:
这个启动电路感觉怪怪的。精粹上有个这种架构的电路。
你这确实不正常,应该是设计问题,一般只有一点过冲(振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启动电路感觉怪怪的。精粹上有个这种架构的电路。
你这确实不正常,应该是设计问题,一般只有一点过冲 ...

相位裕度足够,这个过冲感觉不像是相位裕度不足引发的振铃;

我试了一下,和enable的开关时间有很大关系,如果enable上电慢一点,这个过冲就消失了

网友E:
start-up 的时间多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art-up 的时间多久啊?

实际startup大概十几ns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相位裕度足够,这个过冲感觉不像是相位裕度不足引发的振铃;

我试了一下,和enable的开关时间有很大关系 ...

enable信号都是阶跃的,100ps那种。
你这个启动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吗?感觉漏洞蛮大的。
我记得正常的bandgap,仿真时即便100ps 上电也不会有大过冲和震荡;
启动电路在启动的那个状态下,两级反相器增益可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able信号都是阶跃的,100ps那种。
你这个启动电路是自己设计的吗?感觉漏洞蛮大的。
我记得正常的bandg ...

感谢你的回复!
可以讲一下启动电路可能存在的漏洞吗?
标题为,BG里面的OP是自偏置的,会不会是OP的原因?
望不吝赐教!

网友F:
主极点设在vbp点,对电源加电容,减慢启动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极点设在vbp点,对电源加电容,减慢启动的速度。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电路里是有vbp到电源的电容的,用作稳定性补偿,相位裕度大概63左右。继续加电容的话,稳定性是不是就过设计了?

不是很理解这里所讲的“减慢启动速度的” 是什么考量?
还望指正解惑!

网友(2021-12-02):
有点像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2022-06-08):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回复!电路里是有vbp到电源的电容的,用作稳定性补偿,相位裕度大概63左右。继续加电容的 ...

在enable信号控制的反相器输出端加一个对地电容,减缓enable信号的切换速度。
运放输出端添加对VDD的电容,减缓VDD的上电速度

网友:
slow ramp up vdd .

vbg  output buffer add R-C filter .

vbg add clamp circuit remove spike .

网友(2023-04-06):
请问楼主最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呀

网友:
输出加电容了吗

网友(2023-06-19):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2023-09-22):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OP setup时输出会不会先拉0一下再回到工作点,还有左侧startup电路翻转点、速度有没问题,vbp unde ...

谢谢大佬,简单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之前一直以为是内部环路的问题,折腾了好久,经过大佬这么一解释,一下子豁然开朗了,真的十分感谢!

网友G(2023-11-18):
你看一下 overshoot是不是发生在vdd在0.7~1.0的电源电压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量一下PMOS的vds,

这个时候的vds可以太小,会导致你的PMOS没有增益。这时候loop就相当于“断开”,所以这个时候的环路分析必须设定vdd=“出现overshoot的时候”的电压

网友(2024-02-01):
引用 网友G:
你看一下 overshoot是不是发生在vdd在0.7~1.0的电源电压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量一下PMOS的vds,

我仿BG的时候发现startup都关闭了,环路PM也够,就是输出电压升到1.6V再降回1.2,看了运放的的瞬态电压波形,确实是cascode管的vds电压很低导致的,翻转点就是vds升高的那一刻

网友:
PMOS 在这个时候没有增益的,相当于开环,所以后面的超调避免不了。
尽量优化电路,降低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