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w_ccw_t与cw_ccw区别

楼主(2021-06-01):
请教各位大牛,我们sta收敛使用线延迟:1.cw_ccw与cw_ccw_t有啥区别?

2.cw_ccw_t与cw_rcw_t又有啥区别?

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具体的foundary给的pdk里面应该有

t :tighten 带 t 的 rc corner一般用在setup 的scenar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foundary给的pdk里面应该有

t :tighten 带 t 的 rc corner一般用在setup 的scenario ...

多谢兄弟,tighten其实是放水了,没有cover 3西格玛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