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用UVM搭建验证平台验证外设模块,但是外设只有3组接口,sfr总线接口,dma接口,中断.

楼主(2021-06-01):
有一个需要验证的模块,这个模块有三组接口,一组是总线接口,一组是DMA接口,还有一组是中断接口,这个模块是通过总线配置模块内部的寄存器的,然后模块会通过DMA接口访问RAM,得到RAM的数据后经过模块内部处理完之后,又会通过DMA接口写到RAM,这样的一个模块需要怎样才能验证DMA接口呢?
在没有接到系统的情况下,这个模块的DMA接口需要怎么去验证和驱动呢?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方面验证的,还请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这个模块内部有个DMA还是外部D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内部有个DMA还是外部DMA?

这个模块只有DMA接口(输出req , we, adr, wdat, 输入rdat, ack),模块内部只是会对某个地址发出读请求,或者对某个地址写请求。

网友:
如果是外部DMA,做一个DMA模型加进去,当成DMA外设来用,做好connection,编译,r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