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LPF电容高温漏电

楼主(2021-06-01):
请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测试发现PLL在125℃的时候输出频率会抖,85℃是好的,仿真也是只做到85℃,现在分析下来是LPF的电容在高温会漏电,LPF的电容采用的是低压管,请问一下大家 低压管高温栅漏电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解决吗?正常温度下是没有问题的,需要实时监测电容的漏电进行补偿吗?

网友A:
换厚栅 native MOS ,安全省事

网友B:
你的环路会给你电容漏电做补偿,整数分频会有固定相位差,只要你系统能忍受就行了,不能忍受你需要换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环路会给你电容漏电做补偿,整数分频会有固定相位差,只要你系统能忍受就行了,不能忍受你需要换管子 ...

就是会有比较大的相位差,输出频率会有小幅度的调频。这个想要优化的话只能通过换厚栅的管子?电容漏电的补偿好像很难做到温度闭环补偿

网友:
好奇,这个能做漏电补偿么,比如旁边放一个MOS电容检测漏电流然后补偿给LPF电容

网友C:
见过的都是用HV管做的。即使你做了漏电补偿,漏电电流和补偿电流引入的噪声也会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的都是用HV管做的。即使你做了漏电补偿,漏电电流和补偿电流引入的噪声也会比较大, ...

学习了

网友(2025-12-01):
引用 网友A:
换厚栅 native MOS ,安全省事

请问您,厚栅 native MOS 是那种? native MOS 阈值很低,甚至是负的那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见过的都是用HV管做的。即使你做了漏电补偿,漏电电流和补偿电流引入的噪声也会比较大, ...

请问整个PLL是低压的如1.2V的,这个电容用高压的管子1.8的?那不会在低LFV时1.8的管子电容很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整个PLL是低压的如1.2V的,这个电容用高压的管子1.8的?那不会在低LFV时1.8的管子电容很小吗?
...

累积型变容varactor?LCVCO 中用于调频的?你用过吗? 问Deepseak  是说绝不推荐。

网友:
用 native nmos 和 varactor 应该都可以,为什么不推荐 累积型变容varac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