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等效负阻抗计算

楼主(2021-06-01):
计算差分二极管形式接法的MOS 的等效阻抗,计算结果不是sansen书上的-1/gm,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图上右边已经悬空了,明显错了,这是交流小信号分析,双端,信号从两端加入的,一正一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右边已经悬空了,明显错了,这是交流小信号分析,双端,信号从两端加入的,一正一负 ...

没理解,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我现在计算的是单从单端看进去的小信号阻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理解,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我现在计算的是单从单端看进去的小信号阻抗,
...

单端不行,只能两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网友B:
输出的正负端搞清楚就很好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端不行,只能两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按照你说的,我算了一下,的确和书上结论一样,但是我没理解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的正负端搞清楚就很好算了

你好,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或者有推荐的资料讲解的吗?我还是没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我算了一下,的确和书上结论一样,但是我没理解为什么。。
...

我修行太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或者有推荐的资料讲解的吗?我还是没明白。 ...

看看吧,我做的笔记。

网友(2023-05-08):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或者有推荐的资料讲解的吗?我还是没明白。 ...

端口内等效电阻 等于 端口电压除以端口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