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的PVS是什么

楼主(2021-06-01):
virtuoso 的PVS是什么 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可以做EM/IR分析,需要配合Voltus_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EM/IR分析,需要配合Voltus_Fi

EM分析是电磁方面的什么?IR是IR Drop?
Voltus_Fi又是什么
在哪里可以调出PVS?
麻烦了 谢谢

网友:
PVS 就是cadence的验证工具,和calibre DRC,LVS...一样,PVS 也有相应的DRC,LVS...,现在golden deck是calibre,PVS很少用,voltus_Fi 也是cadence家的分析工具,使用PVS可以无缝衔接,所有有运用的地方,至于EM是电迁移,IR是电压压降。virtuoso就可以调出PVS,但是要有相应的licence,位置一般在launch目录下,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source licence或者没有lic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