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叉耦合负载提高运放增益求助

楼主(2021-06-01):
如下图经典的交叉耦合负载结构,以提供运放增益,下面的交叉耦合对与两侧的diode形成的负载大小的确为1/(gm2-gm3),即使理想情况下为正无穷,但是还应该并联上差分对的ro_M1啊,所以Av=gm1*(  ro1  //   1/(gm2-gm3)) =   gm1ro1 ,怎么ro1没了?增益变成无穷大了。。。。?

网友A:
你好,下面的交叉耦合的阻抗1/(gm2-gm3)是怎么计算得到的?我刚刚计算了一下,不知哪里出错了,烦请帮忙看下
http://bbs.eetop.cn/thread-90516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下面的交叉耦合的阻抗1/(gm2-gm3)是怎么计算得到的?我刚刚计算了一下,不知哪里出错了,烦请帮忙看 ...

严格算出来我的结果和你是一样的,-1/gm是做了简化的,把右边那个mos的增益视为-1,就简化成下图:  用这个小信号算,算出来是Rout=1/(1/ro-gm) 约等于 -1/gm

网友:
确实要考虑ro1,没写上是把ro1近似无穷就忽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严格算出来我的结果和你是一样的,-1/gm是做了简化的,把右边那个mos的增益视为-1,就简化成下图:用这个 ...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书上的结论-1/gm,都是默认另一侧的MOS的本征增益gm*ro=1得到的是吧?

网友B:
1/(gm2-gm3),怎么得来的?你去算过吗?这里面有r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书上的结论-1/gm,都是默认另一侧的MOS的本征增益gm*ro=1得到的是吧? ...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m2-gm3),怎么得来的?你去算过吗?这里面有ro吗?

一个diode的等效电阻为1/gm2,交叉耦合等效电阻为-1/gm3,两个电阻并联后得出负载等效电阻是1/(gm2-gm3)

网友:
这么理解好像是有问题的,我现在还没完全弄明白,你可以看下我的帖子重新算了下。

网友C(2023-03-29):
给你分享个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Sss9bYDN9pO-Gw900jPaw  提取码:gtvj

网友D(2023-07-27):
引用 网友C:
给你分享个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Sss9bYDN9pO-Gw900jPaw  提取码:gtvj

请问这是什么视频啊,它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视频啊,它失效了

就是怎么推导交叉耦合的阻值的

网友(2023-10-24):
交叉耦合差分放大器的增益其实也是在gmro量级,并不是无穷大,不可能做到的,但因为不需要CMFB也用的比较多

网友E(2023-12-02):
引用 网友C:
给你分享个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Sss9bYDN9pO-Gw900jPaw  提取码:gtvj

你好,请问还有这个视频可以分享吗,这个链接失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还有这个视频可以分享吗,这个链接失效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kPs1w0M3F1LMnHKcbgpXQ
提取码:nt2w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是什么视频啊,它失效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kPs1w0M3F1LMnHKcbgpXQ
提取码:nt2w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享

网友:
打扰。没看到第二个分享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kPs1w0M3F1LMnHKcbgpXQ
提取码:nt2w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 ...

谢谢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你分享个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Sss9bYDN9pO-Gw900jPaw  提取码:gtvj

过期了,兄弟,能重发一次吗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C:
给你分享个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Sss9bYDN9pO-Gw900jPaw  提取码:gtvj

你好,链接过期了,能重新发一下吗

网友:
不是,是因为 ro1//1/gm1=1/gm1 的时候忽略掉了。
然后一个-1/gm1 一个是1/gm2,综合起来是1/(gm2-gm1)

网友F(2024-09-28):
我的理解是,从vo1和vo2往下的等效阻抗是有个等效ro'=ro2//ro3并联的,只不过如果1/(gm2-gm3)的结果比较小时候,是可以忽略ro带来的影响,但是当gm2-gm3接近0,接近1/ro‘时候,就要考虑ro’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2025-07-01):
引用 网友C: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kPs1w0M3F1LMnHKcbgpXQ
提取码:nt2w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4的分 ...

bro,链接过期了能再发一下吗?或者给个关键词是谁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理解是,从vo1和vo2往下的等效阻抗是有个等效ro'=ro2//ro3并联的,只不过如果1/(gm2-gm3)的结果比较小 ...

你的回答是正确的,这个结构的增益不会超过gmro,当负组做差后的阻值很大超过ro后,就需要考虑ro了。给大家一个B站视频,老师讲的很好,可以听听:

【交叉耦合差分负载】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8845088a7f98b8134e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