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大信号电容仿真

楼主(2021-06-01):
初接触VCO。
当我把电容阵列啥的调好(sp),安装上去的时候发现频率漂了。个人觉得是输出摆幅太大耦合进去了,不知道各位前辈们有啥方法可以测大信号电容,或者说改怎么排错。
结构就是烂大街的交叉耦合LC。

网友A:
VCO 不会单独用的,漂就漂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 不会单独用的,漂就漂了呗

在这过程中一共遇到了两个问题:
问题1:电容阵列在递增的过程中(不考虑变容管),此时频率并不是单调递减的。假设有f1>f2,那么他就是按照间隔分别为f1,f2这样往复出现递减的。
问题2:接上电容之后,频率整体下移,不知道从哪多出了一部分电容。但是我把连接的每部分的电容都用sp仿真了一遍。所以找不出问题所在。
以上就是我遇到的两个问题,希望前辈能解个惑。

网友A:
1:电容增加频率不是单调的,那说明你的电容阵列不是单调的,与开关管尺寸有关系;你可以单独仿真电容阵列,看看电容阵列的电容值是不是单调的。
2;你先把第一个问题解决,看看2还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容增加频率不是单调的,那说明你的电容阵列不是单调的,与开关管尺寸有关系;你可以单独仿真电容阵列 ...

第一个在sp仿真下是验证过的,我是以最小电容阵列为基础,权重为2的就double电容和开关,测出来确实是二进制。
所以我才怀疑sp或许不能得出实际工作的电容。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再找找其他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清楚了,再找找其他原因吧

好的,多谢前辈

网友B:
1.试一下不用开关电容阵列,用理想电容,看看是不是单调的。
2.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说的频率增益是啥,是环路增益嘛?如果是的话增益下降是因为引入了开关电容阵列,降低了电路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试一下不用开关电容阵列,用理想电容,看看是不是单调的。
2.请教你一个问题,你说的频率增益是啥,是环 ...

1、好的,我去试试看
2、不好意思,那里写错了,是频率整体下移。我现在去改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