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LDO输出给电流镜供电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1-06-01):
100资产

这个LDO输出给电流镜供电,然后通过电容接到功率管栅极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A:
为零点补偿的MOS管提供一个偏置,MOS管和电容串联组成RC,形成一个零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零点补偿的MOS管提供一个偏置,MOS管和电容串联组成RC,形成一个零点。

请问‘零点补偿的MOS管’指的是哪个MOS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零点补偿的MOS管’指的是哪个MOS管呢?

他应该指的就是电容那端接到VOUT的mos管吧

网友:
感觉有点像动态偏置,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零点补偿的MOS管提供一个偏置,MOS管和电容串联组成RC,形成一个零点。

哪个MOS管与电容串联形成零点啊?有什么资料介绍过这个么?

网友:
和电容接一块的那个MOS管做电阻用的,RC形成了一个零点,是动态的,但是输出稳定了这个零点就不动了,需要这个零点完全动起来,用一个MOS管去sense功率管上的电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MOS管与电容串联形成零点啊?有什么资料介绍过这个么?

拉扎维的教材第10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