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蒙特卡洛仿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1-06-01):
仿动态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电路图后加了理想D触发器看跳变点,表达式如下
普通瞬态放真没有问题,可以得到结果,为2u,但是MC仿真有错,而且有结果的也总是停在-10m处
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putprop" 0 t nil ("*Error* putprop: first arg must be either symbol, list, defstruct or user type" nil))

\o *Error*   Evaluating expression (value((v("/vip" ?result "tran") - v("/vin" ?result "tran")) cross(v("/OUT+" ?result "tran") 1 1 "either" nil nil))).

求教这是哪儿有错

网友A(2021-09-22):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找到原因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错误

就是offset太大,因为没出现跳变点,公式计算不到,就出错了

网友B:
楼主,我也是仿真都是同一个数值,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2021-10-27):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是仿真都是同一个数值,请问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呢

是mismatch太大了,设置的范围内没有出现跳变点,把范围调大些,比如-20mV- -30mV试试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mismatch太大了,设置的范围内没有出现跳变点,把范围调大些,比如-20mV- -30mV试试
-
...

是的,但是我的失调好大啊,用带mis的器件加mc的model library能到两三百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是我的失调好大啊,用带mis的器件加mc的model library能到两三百mv

你是pre+latch结构吗?是不是没加预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pre+latch结构吗?是不是没加预放大

是pre + latch的结构,pre有两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pre + latch的结构,pre有两级

不会吧,你确定瞬态情况下也没问题吗,还有仿真方法和公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你确定瞬态情况下也没问题吗,还有仿真方法和公式

瞬态下的仿真是很小的数值,应该就是没有问题吧,仿真方法和公式是这个动态比较器 失调 offset 蒙特卡洛仿真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瞬态下的仿真是很小的数值,应该就是没有问题吧,仿真方法和公式是这个动态比较器 失调 offset 蒙特卡洛 ...

你能把显示尺寸的电路和激励设置还有公式贴出来吗 我跑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能把显示尺寸的电路和激励设置还有公式贴出来吗 我跑下看看

动态比较器的结构是pre1接pre2再接上latch 这个结构,里面的管子都是一样的尺寸;使用的时候latchigh和rsthigh是连在一起接脉冲信号,高电平为1.8低电平为0,T = 10n,占空比为50%;比较器电源电压1.8,gnd为0v;比较器的输入就是斜波信号,按照过零点的斜线给就行;d触发器所加的脉冲是比较器latchhigh信号延迟1ns的脉冲;公式是value((VT("/vinp") - VT("/vinn")) (cross(VT("/voutn") 0.5 1 "falling" nil nil) - 5e-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态比较器的结构是pre1接pre2再接上latch 这个结构,里面的管子都是一样的尺寸;使用的时候latchigh和rs ...

管子的尺寸都给的太小了,特别是输入管,输入管尺寸小一方面gm小,放大倍数就小,preamp没起作用,另一方面尺寸小mismatch大,减小mc误差的方法就是加大输入管的尺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子的尺寸都给的太小了,特别是输入管,输入管尺寸小一方面gm小,放大倍数就小,preamp没起作用,另一方 ...

好的,输入管是指我这里的两个pre的inn 和 inp连接的管子吗,latch的输入管需不需要相应的增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输入管是指我这里的两个pre的inn 和 inp连接的管子吗,latch的输入管需不需要相应的增大呢
...

要,其他的尺寸也要相应变一下,不能把所有都给到最小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其他的尺寸也要相应变一下,不能把所有都给到最小尺寸

好,谢谢您

网友C(2022-06-30):
引用 网友B:
好的,输入管是指我这里的两个pre的inn 和 inp连接的管子吗,latch的输入管需不需要相应的增大呢
...

您好,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00mV到100mV的电压值,参考电压0V,瞬态仿真都可以,仿蒙卡的时候只会出现100mV和eval err两种情况,输入管尺寸3u/500n,应该不小了,试了几遍也不对,想请教一下还有什么思路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现在遇到了同样的问题,-100mV到100mV的电压值,参考电压0V,瞬态仿真都可以,仿蒙卡的时候只会 ...

可以把100mv设置的大一些,我的原因是失调已经超过100mv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2023-04-18):
相似的问题,来看看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mismatch太大了,设置的范围内没有出现跳变点,把范围调大些,比如-20mV- -30mV试试
-
...

想问一下,怎么可以把范围调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