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出现如图的问题怎么办??

楼主(2021-06-01):
出现如图的问题怎么办??

网友:
第一张图,意思是说电路图修改过了,你需要检查一下版图,看看是不是少了器件或者有的连接关系变了之类的,用有道翻译一下就可以了呗,第二张图,不是问题,点覆盖就行,第三张图,你需要加载layer map文件,calibre->setup->layout export,里面输入map文件路径。至于map文件在哪儿,要不你在PDK里面找找?或者你自己根据LVS规则写一个?怎么写,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A:
亏了,悬赏太低了,多划点水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亏了,悬赏太低了,多划点水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也有可能是Calibre没有licence了

网友:
你的layout缺少层,你看是不是没有nwell这些,反正导致了layout中无法识别出任何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亏了,悬赏太低了,多划点水算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亏了,悬赏太低了,多划点水算了。

不好意思,刚玩论坛,不会搞这个悬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