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画版图时遇到了两个npn管并联的问题,想求助一下各位大神

楼主(2021-06-01):
今天在画版图的时候遇到了两个npn管并联,我想把它合并成一个大管子,想问一下各位大神应该怎么搞
用的PDK是IBM 130nm的工艺库

网友:
如果合并的话应该是合并集电极,但这种三极管能合并吗?合并了集电极体积会不会减小,从而影响三极管正常工作?建议咨询下代工厂或者翻翻pdk

网友:
这个地方对电流没有要求吧  合并有两种   layout器件选项中可以更改集电极面积吗  你保证集电极的总面积不变就行  还有就是自己拆器件 发射级合并到一起  当然这种适合过大电流的功率部分   跟前端确定一下    合并确实可以节约很多面积

网友:
只有两个npn 推测电流不大,一般合并是计算E极 面积,保证相同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前提需要改应该跟前端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