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做过交织ADC的大佬

楼主(2021-06-01):
TI-ADC需要对通道间失配进行校准,这里不考虑timing校准,其中offset和gain校准基本上所有的主流论文都是在数字域运行,通过大量的码统计出均值(对应offset)和标准差(对应gain),而后根据统计到的信息对各个通道乘以系数得出最后的修改数字码。我想问一下有木有流片成功过的大佬,这种做法由不同通道间gain和offset失配引入的spur经过校准后能降低到什么程度?交织后的数据相比单通道的数据enob到底会下降多少?能否通过提高数字域运算的精度让spur足够小以使得在极低输入频率下(即忽略timing影响)交织后的数据enob和单通道相当尤其是在单通道enob小于分辨率2到3位的情况下。多谢~

网友:
只了解ADC最基本的东西,高深的都没听过。

网友:
校准时应该需要很多数据求平均来降低噪声的影响,至于效果如何,建议你用matlab 建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