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遇到个这种问题 给小弟指点下

楼主(2021-06-01):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874): "input.scs" 19: Unexpected end of line. Expected equals.

网友:
找到这个网表看看啊

网友:
simulation------>Netlist------>Creat 生成input.scs,查看19行有没有什么参数填错。

网友(2023-07-31):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查看网表之后不会看错误
提示错误的内容是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psfversion="1.1.0" reltol=1e-3 vabstol=1e-6 \

网友(2024-04-24):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