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版图匹配ABBA,ABAB的区别,及具体的应用场景

楼主(2021-06-02):
请问版图匹配ABBA,ABAB的区别,一般什么情况下用ABBA,什么情况下用ABAB

网友:
说不清楚,主要是管子的poly和一些效应的关系应该

网友A:
左右两边没有dummy就ABAB,有dummy就ABBA

网友:
一个是中心对称,一个是查分,主要还是看信号流的流向以及design对该模块精度要求高不高,

网友:
管子 只有一排 ABBA,因为一排的时候,ABAB并非中心对称
两排,四排的话都差不多。个人感觉 两排四排 还是 ABAB BABA的好。但是我觉得差了不多。

网友:
ALAN的书上英文版第232页第一段的最后一行不推荐用ABAB 不论是ABAB 还是ABBA都需要加DUMMY

网友:
课本上的东西讲的是方法,前提要结合当时使用的工艺和年代。
具体我们使用过程中也要结合工艺特性以及电路需求来采取对应的方法来处理。
先明白需求 分析影响需求的情况 选取合适的方法规避影响条件。

网友B:
真要有高要求你做两排就好了 M=4 不要涉及M=2 ABAB这种方式反正仿真是看不出来的 ABBA如果因为DUMMY引起的不一致仿真是看的出来的 你AABB 在台机电一定也可以量产

网友(2022-06-06):
引用 网友B:
真要有高要求你做两排就好了 M=4 不要涉及M=2 ABAB这种方式反正仿真是看不出来的 ABBA如果因为DUMMY引起的 ...

网友(2024-06-26):
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解释: https://cloud.tencent.com/developer/article/2375771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A:
左右两边没有dummy就ABAB,有dummy就ABBA

但是ABAB做两排差分对,也加虚拟,我是越来越搞不懂这种了 ,我都有点乱排了

网友(2024-12-27):
为啥两排用
ABBA
BAAB更好
而不是
ABBA
ABB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