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快捷键导入失效,bindkey无冲突,CIW不报错

楼主(2021-06-02):
如题,导入快捷键后发现自己定义的删除快捷键失效,将默认的delete注释掉后依然不好使,在layout窗口中使用快捷键后,CIW窗口没有任何操作记录和error。

楼主:
图一中的两种命令我都单独试过,都失效了,我将delete键注释掉之后,竟然还是只有delete可以删除

网友:
啦啦啦啦啦

网友(2023-09-21):
哎呦,没解决把

网友:
还没解决吗

网友A(2023-11-22):
我个人设置D为删除是可以的并且一直这么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设置D为删除是可以的并且一直这么设置

这样更改后是可行的   建议重启多试几次  是不是没保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