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OI ,OAI cell的讨论

楼主(2021-06-02):
想和大家讨论下,在综合时,我们应该如果处理AOI OAI等多pin的cell,该如何确定禁掉哪些,允许用哪些cell?以及用的比例

网友A:
同问,这种多pin的cell出现在data_path还好说,有时综合后会出现在clock_path上,觉得没有ckmux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这种多pin的cell出现在data_path还好说,有时综合后会出现在clock_path上,觉得没有ckmux好 ...

综合后会出现在clock_path上,觉得没有ckmux好,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后会出现在clock_path上,觉得没有ckmux好,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ckmux肯定是对时钟信号更友好,例如处理tran和glith,在同样做时钟选择的时候,相对于aoi器件,我更愿意ckm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