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不能居中

楼主(2021-06-02):
版图不能居中 旁边选中也没东西 这是什么问题
哪位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F3复制一份改个名字,这份删掉,重新xl一个空的。老的layout里面alt A全选,c复制拖到空的里面。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复制一份改个名字,这份删掉,重新xl一个空的。老的layout里面alt A全选,c复制拖到空的里面。完成。 ...

我的复制过去 会少很多东西  很多管子和连线自己就没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hiSetBindKey("Layout" "<Key>F12" "SDclearMiscObj()")

procedure( SDclearMiscObj(@optional (cv geGetWindowCellView()))
    when(cv~>steiners
        printf("Steiner detected in %s \n" cv~>cellName)
        foreach(x cv~>steiners dbDeleteObject(x) )
    )

    when(cv~>markers
        printf("Markers detected in %s \n" cv~>cellName)
        foreach(x cv~>markers dbDeleteObject(x) )
    )

    when(cv~>guides
        printf("Guides detected in %s \n" cv~>cellName)
        foreach( x cv~>guides dbDeleteObject(x))
    )

    foreach(x cv~>lpps
        if(x~>layerName=="changedLayer" then
        printf("changedLayer detected in %s \n" cv~>cellName)
            foreach(shape x~>shapes dbDeleteObject(shape))
    ))
    hiZoomAbsoluteScale(hiGetCurrentWindow() 0.9)
)

; Set bindkey

网友B:
这个skill程序是论坛里哪位大佬发的我忘记了,但是实测有效。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消除边框,应该可以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复制过去 会少很多东西  很多管子和连线自己就没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

把Xl关了弄。还有你确定全选成功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Xl关了弄。还有你确定全选成功了吗

XL是关着的  确定
我之前也出现过不能复制成功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XL是关着的  确定
我之前也出现过不能复制成功的情况

全选版图之后点Verify-Markers-Delete ALL,然后ok就可以copy过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全选版图之后点Verify-Markers-Delete ALL,然后ok就可以copy过去了

其实最好的办法:你可以尝试一下skill,设置一个快捷键按个键位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出现边框问题,建cell,然后copy过去,可能会没有连接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最好的办法:你可以尝试一下skill,设置一个快捷键按个键位就可以了。
有的时候出现边框问题,建cell ...

verify 然后delete的方式可以复制
但是我load进去上面的代码 好像还是不行 不能居中

网友C:
加cellboundray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cellboundray试一下

cellboundry怎么加 没加过 用哪一层 直接画上去吗

网友:
可能是有marker,delete掉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cellboundry怎么加 没加过 用哪一层 直接画上去吗

加了这一层只是让你CELL的边界变成你显示的样子,如果外面有maker 就还是有的,只是边界变了

网友:
确定过空白处没有东西之后可以试一下用nwell画一个大框框,然后返回上一层,然后再回到这一层删掉大框框,有时候可能是软件还没反应过来

网友D:
软件bug,我一般是确定空白处没有东西后鼠标拉大框全选版图,往不同象限拖动一下,再F基本就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bug,我一般是确定空白处没有东西后鼠标拉大框全选版图,往不同象限拖动一下,再F基本就能恢复。 ...

我觉得也是Bug

网友E(2023-04-14):
Verify-Markers-Delete ALL,按照默认的选ok。之后就能居中显示了。我的版本是6.1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erify-Markers-Delete ALL,按照默认的选ok。之后就能居中显示了。我的版本是6.17的 ...

ok 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网友(2023-12-11):
引用 网友B:
这个skill程序是论坛里哪位大佬发的我忘记了,但是实测有效。
你可以试一下这个消除边框,应该可以成功! ...

确实好用,感谢那位大佬

网友:
shift+1然后F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