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流镜的一点疑问

楼主(2021-06-02):
咨询一下,这个电流镜中很多MOS管会有一个对地的电容管,它的作用是干啥的?

还有一个,看到很多电流镜都是自偏置的,为什么不从bandgap那边获取偏置电压呢?

网友A:
偏置电压不适合远距离传送,金属上有寄生电阻,所以一般只传输偏置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不适合远距离传送,金属上有寄生电阻,所以一般只传输偏置电流

好的,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不适合远距离传送,金属上有寄生电阻,所以一般只传输偏置电流

VBG是可以远距离传送的,比如LDO的reference电压通常是从远端传过来。要保证VBG drive high impedance,另外做好shielding就可以了。但是电路本身的bias基本都是用reference电流定义的,可以是IPP,可以是IPTAT。VBG本身不能直接生成reference电流。

另外那个倒着放的PMOS其实是用来做cap的。因为它的密度比金属电容高,对线性度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用它代替金属ca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偏置电压不适合远距离传送,金属上有寄生电阻,所以一般只传输偏置电流

bias到gate,有电阻又怎么样,又没电流。

网友:
一般电流镜、放相同尺寸的mos 管,主要还是bypass ,或者dummy 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G是可以远距离传送的,比如LDO的reference电压通常是从远端传过来。要保证VBG drive high impedance, ...

我是想电流镜的current source可以用VBG给PMOS栅极供电,这样不是能得到稳定的reference电流嘛;

从电路上确实可以看出来是CAP,不过这个CAP放在这边有啥作用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bias到gate,有电阻又怎么样,又没电流。

实际上不这么用,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ias到gate,有电阻又怎么样,又没电流。

gate上没有电流,但power和ground上有电流,会有ir drop。远距离传电压,Vg可能变化不大,但vgs变化相对会大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BG是可以远距离传送的,比如LDO的reference电压通常是从远端传过来。要保证VBG drive high impedance, ...

大佬方便解释一下为什么 ‘ 电路本身的bias基本都是用reference电流定义的 ‘ ,不可以用电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电流镜的current source可以用VBG给PMOS栅极供电,这样不是能得到稳定的reference电流嘛;

从电路 ...

有可能做noise filtering,把reference电流过来的noise去掉。
也有可能是define比较solid的AC ground,主要在高频比较有用。
也有可能是把VDD bootstrap到bias 点,增加PSRR。
当然,也可能设计者只是照搬以前的电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啥。也许在这个具体应用里面拿掉也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不这么用,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实际上有这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gate上没有电流,但power和ground上有电流,会有ir drop。远距离传电压,Vg可能变化不大,但vgs变化相对 ...

不明白你这个IR drop是什么意思。在很多工业芯片中,VBG可以拉很远(毫米级长度)来提供reference电压给LDO,就是连到LDO input device的gate。只要gate是IO type,基本就没有IR dro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佬方便解释一下为什么 ‘ 电路本身的bias基本都是用reference电流定义的 ‘ ,不可以用电压吗,谢谢。
...

如果用电压来定义电流,比如说VGS=VBG=0.8V,那么电路的电流和performance在process和温度的corner variation会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电压来定义电流,比如说VGS=VBG=0.8V,那么电路的电流和performance在process和温度的corner varia ...

多谢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2024-08-30):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做noise filtering,把reference电流过来的noise去掉。
也有可能是define比较solid的AC ground,主 ...

感谢前辈解答, 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电流镜的current source可以用VBG给PMOS栅极供电,这样不是能得到稳定的reference电流嘛;

从电路 ...

这个cap会不会考虑的是频率补偿,带隙加上运放至少两个极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