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区别

楼主(2021-06-02):
求助:sp仿真和ac仿真具体有哪些区别,本人现在在设计个电路,发现ac仿真和sp仿真下的结果差距比较大,ac仿真结果符合我的指标,但sp仿真就差了很多,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大佬有sp仿真资料分享一下吗,我也正好要学习sp仿真,你做的是VCO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sp仿真资料分享一下吗,我也正好要学习sp仿真,你做的是VCO吗?

我做的不是VCO,但我这里有份仿真的pdf,里面有vco,不知道你用不用的上

eetop.cn_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part3.rar

eetop.cn_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part1.rar

eetop.cn_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基于Cadence ADE.part2.r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有sp仿真资料分享一下吗,我也正好要学习sp仿真,你做的是VCO吗?

我刚刚问了学长,说做了匹配后再做sp仿真才会准确,如果是模块的话可以先用ac仿真,最后联仿再做sp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刚问了学长,说做了匹配后再做sp仿真才会准确,如果是模块的话可以先用ac仿真,最后联仿再做sp仿真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