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XL工艺角仿真出错

楼主(2021-06-02):
使用ADE XL仿真工艺角,nominal状态结果可以显示,但其他工艺角仿真出错。错误的说明如下。
parameter ** was previously defined. To allow duplicate parameter definitions, set the value of  ‘redefinedparams’ to ‘ignore’ or ‘warning’ in the netlist.
model ** has already been defined.
求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把你的model lib贴上来我看看,应该是model重复了

网友:
应该是model选的问题,贴出来看看

网友B(2023-07-06):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model lib贴上来我看看,应该是model重复了

确实  mc的modle add 了不同的导致重复报错

网友(2023-12-25):
引用 网友B:
确实  mc的modle add 了不同的导致重复报错

楼主还在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B:
确实  mc的modle add 了不同的导致重复报错

你好,请问add 不同的mc model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4-05-13):
根据提示的话应该是在ADE窗口下:simulation->options->analog里面的check选项卡里面的“redefinedparams”里面勾选相应的选项

网友:
楼上设置行,还可以在scs 中添加
simulator lang=spectre insensitive=yes

***********
include "../cfg/ana_top.spi"
include "../cfg/ams.cfg"

simulatorOptions options \
    redefinedparams=ignore duplicate_subckt=Warning speed=4

网友(2024-09-10):
model lib里面的scs文件出现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