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异步saradc,fs=8k,fin=1k,不校准能ENOB做到几位?

楼主(2021-06-02):
大牛,进来讨论一下,异步sar-adc,不校准,ENOB能够做到几位?T厂工艺12nm工艺,

网友:
没用过这么先进的工艺。不过这个精度不高,速度也不快,应该做到7个ENOB不成问题吧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入信号幅度,低速设计,电容可以做大一些,SNR 还是可以做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输入信号幅度,低速设计,电容可以做大一些,SNR 还是可以做很好的。 ...

T12的工艺,输入幅度0.4vrms,有没有人能够做到1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T12的工艺,输入幅度0.4vrms,有没有人能够做到14位

异步SAR 我不太懂;输入信号幅度0.4V,Vpp 按0.8V 给你计算;
1. 14bit 的enob,你需要做16bit;
2. 如果使用core 管子做,那就不能再放大幅度了,就是Vpp = 0.8V;
3. 输入电容噪声KT/C,比较器输入噪声,参考电压源噪声,你可以算算;
4. 最后的最后,你使用怎样的信号源来测试你的adc,自己搭一个正弦波振荡器吗?测试16bit 的ADC,你的输入信号源怎么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