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或DRC有什么命令会影响runtime吗?

楼主(2021-06-02):
如题,我的某个process跑一个layout要很久时间,(超过一天还没跑好)明明选了多线程,但查看后台发现只调用了一个线程,会不会有什么命令限制线程?

网友:
有,比如 flat模式与hier模式,flat模式通常会比hier慢很多

网友:
-turbo  或者 -turbo_all

网友:
calibre -lvs -hier -turbo 4 -turbo_litho 4 -hyper -64 rule_file
根据单元规模,合理选择线程 ,如果盲目开到最大,最后工具合并整理结果数据的时间会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