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小工艺尺寸的MOS管还能拆分来四分交叉画对称的版图吗

楼主(2021-06-02):
最小工艺尺寸的MOS管还能拆分来四分交叉画对称的版图吗? 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是需要匹配的两个器件本身已经是最小沟宽,没法一分为二进行交叉匹配?如果这样,当然就没法拆分了

网友:
没办法,为什么不用大尺寸?小吃尺寸本身适配就很大

网友:
你去问一下 前端问什么要匹配的电路用最小尺寸,是不是没看工艺文档,没看器件属性和应用手册。
乱弄的电路是不应该走到后端这边的,作为后端 一定对前端的交付质量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