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cli 调用uvm函数

楼主(2021-06-02):
目的是控制打印等级。提供的uvm_set_verbosity可以指定时间,但是很多时候是希望某个条件触发后开始打印,想法是ucli打断点,然后设置打印等级。但是不知道ucli如何调用uvm的函数。或者有其他办法能达到我的目的?

楼主:
想到解决办法了。

在testbench里定义一个function,入口参数是component路径和对应的verbosity,在function里使用uvm_root::get()获取top的句柄,然后用find_all方法根据字符串获取component句柄,随后调用set_report_verbosity_level函数。
可以在tcl里打断点,在断点后调用function,就可以做到动态设置verbosity。

uvm源码

uvm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