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nding pad的这条规则啥意思

楼主(2021-06-03):
Pad metal(s) must have a direct connection to diffusion or a tie.

请问各位手册里头关于bonding pad的这条规则具体啥意思,有大佬懂的吗

网友:
字面意思

楼主:
您好,能具体解释下吗,这个tie是指的什么呢

网友A:
是指PAD  要接有ESD 防护机制 ,如相关的ESD 器件 BJT Diode 或MOS 的寄生Diode 的相关结构的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PAD  要接有ESD 防护机制 ,如相关的ESD 器件 BJT Diode 或MOS 的寄生Diode 的相关结构的器件。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