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瞬态仿真

楼主(2021-06-03):
无片外电容的LDO,负载电容在5p~200p是什么意思?仿负载瞬态响应用不用加负载电容?加多大?

网友:
没负载,你要这个电路干什么,仿真就是要模拟实际情况,实际电路什么样你就怎么搭bench

网友A:
负载电容就是除了你LDO自身电容外,额外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容就是除了你LDO自身电容外,额外带的

那仿瞬态响应时用不用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仿瞬态响应时用不用加

需要啊,你至少要仿真5p和200p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