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0/110nm 撒dummy文件

楼主(2021-06-03):
第三方给的SMIC130/110nm的PDK包里没有撒 dummy 文件,打死说foundry没有提供,一听上去就很不科学。 跟各位大佬求助一份smic130/110nm的 撒dummy文件。谢谢大佬!!!

网友A:
为什么不去SMIC 网上下载文件,你要去投片肯定有SMIC账户直接去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去SMIC 网上下载文件,你要去投片肯定有SMIC账户直接去找就好了。
...

因为我们是通过第三方的中介去流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我们是通过第三方的中介去流片的

建议
1 要求他们把这个工艺所有文件下载下来给你们,你们去找。
2 把账户给你们上去网站找。

SMIC 肯定有的,一般选取自己TO 前加 是希望更好的控制dummy 对实际电路的寄生影响,如果你们没这个需求,可以在TO 时填需求表单的时候要求 SMIC 给你加dum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
1 要求他们把这个工艺所有文件下载下来给你们,你们去找。
2 把账户给你们上去网站找。

肯定是要自己加的,自己加的放心一点。多谢多谢!!!

楼主:
太扎心了 此贴终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扎心了 此贴终结

smic180就有了 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smic添加的话

网友(2023-03-17):
大佬可以给一个smic110的pdk吗,2521241968@qq.com

网友(2023-11-20):
大佬可以给一个smic90的pdk吗,11806671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