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电路MOS管宽长比选取

楼主(2021-06-03):
如图常用的带隙基准,MOS的宽长比会影响PPM和PSRR,请问应该按什么原则选取?

网友A:
只要工作点正常,ppm只跟电阻和三极管有关。
推导输出级电源到输出的小信号增益,就可以知道约束在哪里了。

网友B:
我也刚学,我理解的是宽长比的变化使得电流大小发生变化,然后会使三极管工作点不同,从而影响PSRR。
所以本质是要看三极管工作点。
宽长比是需要与供电电压、三极管参数、电阻大小结合考虑的。

哎?不过为什么我看拉扎维模集书上的图12.20,运放输入端是接到M1、 M2的漏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学,我理解的是宽长比的变化使得电流大小发生变化,然后会使三极管工作点不同,从而影响PSRR。
所以 ...

是接到漏端,我的图没画好,忘记添加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工作点正常,ppm只跟电阻和三极管有关。
推导输出级电源到输出的小信号增益,就可以知道约束在哪里了。 ...

谢谢 ,我试着推导一下

网友: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