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请问IC618怎么跑lvs啊

楼主(2021-06-03):
20资产
我发现跑lvs的时候和之前IC615不一样啊,最上面没有”calibre”的选项了,请问是没装吗??

在PVS里面的有LVS,但是里面的technology mapping file 选哪个啊,后面的rule set貌似也没有

有大佬能说一下啥问题不,感谢感谢!

网友:
1 先查看你现在 拥有的验证文件是基于哪个工具的。
2 查看cdsinit 配置 看看有没有加载相应工具连接或者有冲突。

网友:
楼上正解,工具的路径没写进cdsinit里面。
ls -al 下,打开.cdsinit文件看看

网友A:
手动source一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source一下 试试

然后重新打开virtuoso

网友:
IC618和lvs是不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