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Antanna Dio不需要加在ADA的信号signal上?

楼主(2021-06-03):
10资产
求助各位大佬,为什么ADA信号不用加Antenna Diod

楼主:
ADA信号指的是Signal between diffirent analog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A信号指的是Signal between diffirent analog

有这样说法?
是不是具体项目具体模块里面的需求?

网友B:
signal chain 上可能希望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样说法?
是不是具体项目具体模块里面的需求?

好像我们公司做法就是ADA信号不加Ant diodes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gnal chain 上可能希望干净

嗯嗯,好像就是这样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