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小白求问大神们,Ms、M5、M6为何构成一个反馈回路,a、b 两点电压为何相等?

楼主(2021-06-03):
电路小白求问大神们,Ms、M5、M6为何构成一个反馈回路,a、b 两点电压为何相等?

网友:
随着电感电流增加,b点电压下降,Ms栅极电压下降,带动a点电压下降。

网友A:
这是什么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书籍?

谢谢大神解答,这不是书籍,是一篇论文,那为什么b点电压下降,Ms栅极电压会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解答,这不是书籍,是一篇论文,那为什么b点电压下降,Ms栅极电压会下降? ...

可以理解为从a、b点输入的共栅极放大器构成的buffer,输出通过Ms反馈回输入a。PS:可以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从a、b点输入的共栅极放大器构成的buffer,输出通过Ms反馈回输入a。PS:可以分享一下这篇论文吗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Ghv41bibF-xzb-poXsKJQ
提取码:5m34

网友:
我的理解是:单位增益的共栅放大器,b连接输入,a连接输出,采样的时候Q点电压拉到GND,M3和Mp有相同的偏置条件,所以他们的电流比例会和宽长比成比例。

网友C:
电流相等,vgs相同。负反馈自己分析下,这是个经典的电流采样电路,常用在dcdc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相等,vgs相同。负反馈自己分析下,这是个经典的电流采样电路,常用在dcdc里。 ...

求大神分析下,自己分析不出来......